DELL 14-7447无法软关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7-05-06):
机型:DELL 14-7447
板号:DAOAM7
故障:无待机
      拆机发现象1225C 损坏,无3V5V输出,查工作条件正常,更换1225C,待机正常,进系统无其他问题,客户用一天之后,1225C和EC 8528E-FXA都烧了,直接换新的,发现时系统无法关机,反复重启,下论坛的BIOS刷上,风扇狂转,无法找到网卡,无线网卡,独显,可以关机正常,以为ME不对,刷空白9.0.31.1487的ME
,故障依旧

网友A:
你下载的BIOS版本号对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问题吧 我以前遇到过 不过我那是不关机

网友:
怀疑还是bios问题 继续找下bios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 也是无待机3V出来马上消失, 拆掉 BIOS 3V 可以持续出来。看图纸应该是 待机有3V 按开关触发以后才出 5V。请问楼主你的机器 待机的时候 有没有3V 5V ? 郁闷了,BIOS 刷了两个,EC 也换了一个 还是 3V出来一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BIOS版本号对吗?

应该按下开关,才出3.3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