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BIOS程序合成高手,更换电源部分代码

楼主(2017-05-06):
寻找BIOS程序合成高手,更换电源部分代码,原BIOS无法软关机反复重启,论坛下的BIOS能关机,有线无线网卡独显都用不了,有高手直接更改电源部分代码不
原机关不了机的

网友:
哪里有什么电源部分代码,不就是一个ME么!你可以

网友:
换完ME也不行

网友:
想更换软关机实现的那部分代码

网友:
不就是一个ME么

网友:
你把你那个关不了机的ME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me的问题吗 不行去tb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