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PE乱码

楼主(2017-05-06):
进PE后用自动装机工具正常,不过手动安装出来的是这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小弟是个刚入行的菜鸟求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乱码想学习可以加我1306693182QQ

网友A: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坏了?

不是,绝逼不是!

网友B:
你的U盘要以英文命名 中文就是乱码

网友C:
中文文件夹名都会乱码,就像笔记本连中文名WiFi,都是乱码的

网友:
换个U盘试下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哥们,这是正常现象。 不是乱码。 是你u盘上的中文目录在这个手动ghost里面显示不出来。

网友E:
不支持中文 小菜鸟 慢慢来吧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你的GHOST不是中文的,中文显示为乱码。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U盘使用中文名字导致的,改成英文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U盘使用中文名字导致的,改成英文就可以啦

谢谢!好像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你的GHOST不是中文的,中文显示为乱码。

谢谢!好像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中文 小菜鸟 慢慢来吧

谢谢!好像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这是正常现象。 不是乱码。 是你u盘上的中文目录在这个手动ghost里面显示不出来。

谢谢!好像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文文件夹名都会乱码,就像笔记本连中文名WiFi,都是乱码的

谢谢!好像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U盘要以英文命名 中文就是乱码

谢谢!好像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