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求助过压保护

楼主(2017-05-06):
芯片型号是51225,3.3V输出3.66过压保护了,不开机芯片供电正常EN正常,上下管我也换了,还是这样,偶尔输出3.4V就开机了,而且插电池就不开机,大神帮下忙没遇到过这种,谢谢

网友A:
3,3v输出不正常,查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v输出不正常,查反馈

反馈电路,正常电阻都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路,正常电阻都OK的

相关元件都正常,那焕芯片试下嘛

网友:
真如你描述那样的话           换芯片 换反馈上电阻

网友:
可以把电感的330滤波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