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怎么装windows呢?

楼主(2017-05-06):
用光盘装好MAC系统后怎么再继续装windows7呢,分了区以后不认U盘,求指导

网友:
本论坛又双系统教程,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
很简单 我是直接用Mac自带的磁盘工具进行分区-然后u盘进入Pe-激活分出来的分区 - 安装系统即可- 安装完成后进入Mac系统把wim设置为默认启动

网友:
装个新版的PE系统,就可以认了

网友A:
我直接进PE  DISK分区  然后修复启动 直接GO  屡试不爽

网友:
你的MAC是不是带光驱的?是的话请用光盘安装

网友:
MAC装WIN系统,在官方店是不给装的,我找过他们店员偷偷给了200块才帮我装上。

网友:
百度搜索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进PE  DISK分区  然后修复启动 直接GO  屡试不爽

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GOST不行吗?

网友:
有光驱的 用光盘,没光驱的要现做U盘

网友:
苏州地区可以来我店里我教你

网友:
百度有教程

网友:
我都是直接进PE装的

网友:
学习一下、搜索怎么要金币了

网友:
百度上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
嗯学习一下太有必要了

网友:
在实用工具里面有bootcamp,通过他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