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一个山寨的手机怎么刷机,刷机包没有

楼主(2017-05-06):
一个山寨的手机怎么刷机,刷机包没有,有谁有通用的安卓4.4的刷机包

网友:
哪有通用包啊 有也功能不全吧

网友:
没包就别想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通用包。即使有估计也不能用

网友:
山寨的也值得修吗

网友:
找,只能这样说。三寨机器不怕没程序,我个人感觉最怕是没型号,光秃秃的,三无是醉难搞的

网友:
建议拆机查看主板编号!然后按照主板编号搜索对应主板编号的资料.这样弄有成功的案列!

网友:
没见过通用的刷机包,太杂牌的机子就不要接了。找不到资料的。

网友:
放生吧,碰见这,我都不接,

网友:
这样的话就没得弄了,除非你会改,屏显示、触摸、还有DDR是多少位啊之类的

网友(2017-06-11):
没有包就不好搞了,顾客拿来要是能显示,你乱刷一通,不显示就不好交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