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表笔怎么测量主板排线端口3.3v供电,最好发个图 看看

楼主(2017-05-06):
用万用表表笔怎么测量主板排线端口3.3v供电,最好发个图看看

网友A:
万用表打直流档20V内  两表笔 一只接地 一只接3.3V不就行了

网友:
感觉对于楼主一点难度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直流档20V内  两表笔 一只接地 一只接3.3V不就行了

这个无电压,是它坏了吗?附近的都3.3和5v

网友:
万用表的使用, 黑笔接地,  红笔测供电。地 就是  主板螺丝眼   和铁皮  之类的。

网友:
顶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问的都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