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不触发

楼主(2017-05-06):
主板型号  华硕A88XM-A REV 1.03

故障         不触发
开关电压 待机3.3 都正常
短接开关到 IO 高低高正常      o——pson拉低
但是电源的绿线电压还是5V  未被拉低
点开点图 IO 37脚与电源pson之间连接这一个33欧姆的电阻
测量电阻两头电压都是5V 故障就在 io到这个电阻断线
于是  飞线             。。。。。。。
完美亮机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  厉害   直接秒杀!   ASUS   AMD  板子   PSON断线  比较多的!

网友:
插槽处飞线也不好下手,我有一块也是断线,飞线不好下手,只能跑线补线解决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更好

网友A:
这是PSON断线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PSON断线引起的不上电。

是的 简单易懂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新手,一点一点积累中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要跑下线路,看看是哪里断了补线比较好!飞线客户看着不爽

网友:
这样飞线比跑线快多了!

网友(2017-06-11):
断线的板都是POSN断

网友:
是1.0么 这种BIOS是8脚插在插槽里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