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TM185AT04 白屏故障

楼主(2017-05-06):
逻辑板的D1二极管烧坏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二极管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二极管不容易坏的

大部分还是屏供电缺失。

网友:
就是VGH 电压过高引起烧坏

网友(2018-04-25):
一般都是VGH 电压丢失引起的竖线或白屏

网友:
上实物图说明???
一般都是绑定异常或DC-DC电路异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