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不认硬盘

楼主(2017-05-06):
a1278不认硬盘,开机一直白屏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硬盘排线

网友:
先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看能不人认到,这机器确实一般排线坏了

网友:
苹果A1278一般来说都是硬盘排线坏了,硬盘少坏,先更换硬盘排线吧,基本会好。

网友A:
查查数据 对地阻值

网友:
排线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数据 对地阻值

同意  别猜测 了 查查再说

网友:
换硬盘排线就好 我都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不是不认硬盘吧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硬盘线坏了

网友:
苹果的没有经验

网友:
可能bios吧

网友:
11款1278  硬盘超级爱坏  不过你说的一直白屏不一定是硬盘排线问题 可能是主板  显卡什么得 最好按ait建能不能过进pe

网友:
路过学学修苹果

网友:
量一下排线

网友:
我遇到过排线有问题的进系统慢,不是有硬盘问题

网友:
要是一直白屏就不是硬盘问题哟,检测不到硬盘等一会儿也会出现问号

网友:
硬盘屏线坏了 通病

网友B:
手里刚好有一台 ,PE能认硬盘,装系统不认,郁闷。。。

网友:
能进PE吗 可以的话就是硬盘了  但是注意显卡  做个系统  装显卡的那步取消了   进去后在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刚好有一台 ,PE能认硬盘,装系统不认,郁闷。。。

你这个就应该是排线问题了,

网友:
先取下硬盘 测测

网友:
换个硬盘排线试下吧  看光驱能认得到不

网友:
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数据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usb外接 硬盘可以正常进不?

网友:
换线  通病的

网友:
又涨见识了,苹果的排线

网友:
换硬盘线试试通病

网友:
我已经遇到几台了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系统,

网友:
有可能排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应该是排线问题了,

问题是PE可以认,装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PE可以认,装不了系统!

这是苹果机器,PE认盘代表不了排线是好

网友:
硬盘排线坏了吧

网友:
换排线试试咯

网友:
再换硬盘了

网友:
硬盘线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或bios 找人刷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PE可以认,装不了系统!
经实践检测排线NG,更换后OK!

网友:
通病可以秒杀,维修员最爱

网友:
按住ALT键,启动项有没有识别硬盘

网友:
排线问题 通病了

网友:
换排线啊 。。。

网友:
先换硬盘排线,没有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