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乌龟壳维修

楼主(2017-05-06):
机器型号:联想V460
故障:能开机,要掉电,待机高
维修经验:
      刚刚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要掉电,把客户打发走,拆电池,接上电流表,发现待机高,初步判断是C壳下面海绵腐蚀。
      拆了机器,C壳海绵取了,发现待机还是高,就看乌龟壳了三(这机子的普遍的问题)
      接上电流,烧出右边MOS管发烫
      还好不是大短,这机子大短就怕烧CPU
      取下乌龟壳,改个N管上去,问题解决,附上亮机图
      但是我感觉那样焊来有点丑呢

网友:
老司机,秒杀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秒杀了。

网友:
老司机,这感觉就是爽

网友:
焊这种MOS管很难搞的

网友:
通病 ,漂亮秒杀

网友:
b460以前用台板的三脚mos代换过,散热还可以   没出现返修的情况

网友:
简单 收钱快  最喜欢了

网友:
我都是用小的管子改的

网友:
这种壳子的管子,以前改过,用了住,所以还是找壳子管子换上了

网友:
靠这cpu竟然没毁  这就没意思了

网友:
修这种机最怕烧CPU

网友:
样子不重要 稳定就好
可以用那种小的MOS管改 相对好安装

网友:
LZ运气不错,还好没烧U

网友:
发了一堆乌龟壳子回来 然后就后悔了 真他妈难焊 还不如改管子

网友:
不管怎么样好看不好看,稳定正常就行了

网友:
哈哈  说实话  确实有点丑了。。我一般 用八角MOS管改先把G及焊住 再把其他的脚掰一下就好了。楼主为啥不两个一起改?

网友:
这个觉得两个一起改要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