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温度高 卡顿

楼主(2017-05-06):
下午送来一个联想的本子    说就是有点卡,试了可以点亮了。先把客户打发走。    一插电大电流。我去    中奖了。                          冷静了一下用电池再开,嘿,可以显      基本确定就是MOS管击穿了  。    拆机     换管    再清个灰。开机跑鲁大师        诶,怎么还高?      立马改了常转  还是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就使出绝招了        把CPU使用率降一降。这下该好了吧?               恩,还是高  。    顿时就火了  就扔一边去 了。抽根烟散散心  。                            然后又把板子拆出来把温控拆了 ,再试。  涛声依旧 。   忽然发现出风口特么怎么是冷风,再摸铜管巨烫啊   。原来就是铜管坏了。                      调铜管装机测试温度正常了。看个电影。              怎么还是这么卡 ?         换个CPU。      终于正常了。这下修是修好了。客户那边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又得费一番口水。      好累。可也没办法啊 ,谁让咱吃的是这碗饭。      第一次发帖,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好容易跑偏。大神们就不要打击新晋菜鸟了 。

网友A:
散热铜管不导热,长期高温 CPU过热损坏,遇到过因CPU花屏,死机的。卡顿的还没有见到。

网友:
铜管坏把CPU烧了是吧

网友:
应该是    动不动就90多度    肯定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铜管不导热,长期高温 CPU过热损坏,遇到过因CPU花屏,死机的。卡顿的还没有见到。

这个我也没见到过

网友B:
我也接了一个 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接了一个 故障和你的一样

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
请教下楼主你说的调铜管是怎么调的哦,用烙铁焊的吗?

网友:
这种问提  我都是3下  刷bios  换cpu   换温控

网友:
换铜管多,cpu也会的遇到不多。

网友:
平时还是要多清灰才行,时间一久就会好多灰,所以要注意

网友:
应该是铜管不导热了

网友:
z470 也遇到过一个 这样

网友:
遇到过这这种温度高的 换了钢管还是一样的情况 后来叫客户换U试 客户不同意了

网友:
进来学学习下

网友:
cpu供电管跟  铜管坏了吗

网友:
散热铜管坏 ,也会引起温度高烧,甚至烧坏显卡都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