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Y45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5-06):
EC换过南桥换过都不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上图看看也好啊, 没查条件就把芯片换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检查EC  南桥待机条件,而不是先去换件。

网友:
经验流? 都没看到具体维修过程!

网友:
待机有没有出来 不要上来就干ec 南桥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查,测量缩故障范围

网友:
不通电  B+供电正常吗?  待机有吗?打头来一个一个测量啊  你这啥也没有谁能帮你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查,现象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说得太少了,没法帮你

网友:
这个小板容易出问题,建议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Y450 不通电,进水的可能很大。 看看板子背面有无进水

网友:
什么都不擦就换那么多东西?楼主高

网友:
案時序 檢修 模頭沒尾

网友:
这个信息说的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