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534 820-00244-08

楼主(2017-05-06):
A1534 820-00244-08  拆机的时候BIOS 芯片碎掉了 找了个芯片 可没办法刷程序  有什么办法可以写程序能  同时求这个型号的BIOS 程序

网友:
可以接线刷哦,,

网友:
用点位 飞线对应脚位刷

网友:
程序淘宝上可以买到

网友:
可以飞线刷程序

网友A:
楼主这bios型号是多少,飞线了编程器不知道搜索什么型号,淘宝有卖另外一款芯片说是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bios型号是多少,飞线了编程器不知道搜索什么型号,淘宝有卖另外一款芯片说是可以用

芯片型号是64X

网友:
这种的拆下来坏的就多

网友:
看图识别芯片的脚位定义,连线刷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