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灵越 15-5555 15-5558 不好开机 通病

楼主(2017-05-06):
新款的戴尔灵越15-5555 15-555 8的机器  开关按下 不好开机   有时使劲按下 可以开机  客户带来 说是换开关    戴尔维修站 检测说是开关面板坏了   客户说的  维修站报价300多元   从某宝搜了一下  开关面板  100多元      只是一个小面板 带个开关  够贵的   心想 机器又没多长时间   难得这款开关 胎代的 问题    开关不合格吗  这麽大的公司还在意在开关上  节省吗   给客户报价 100元  让客户慢慢 等    拆开机器 测试开关 好得很     问题出在C壳带的塑料按键  和开关 的 接触距离 变大了  垫了 一个塑料薄片  可以使用 了   反复按键开机  薄片 位置  动了   又不好 开机了     继续找合适的 塑料 薄片  还有铝片  铁片  垫上   还是不理想  。 看到维修台上的三星显示器通病按键  ,唉  窃喜  , 换上这个试试   , 焊接开关时候  ,适当把开关加高  (开关按键下面我有飞线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就不用垫片 了  , 对准方向, 焊接牢固  ,提示一下 ,开关面板往C壳安装时候  ,螺丝不要拧得太紧 ,螺丝拧到底   毕竟这个开关高点, 会出现按不动开关的情况, 反复 试机 , 手感 挺好  , 客户很满意 ,,,附图  ,,,

网友:
NB  我啥时也搞个

网友A:
图呢?而且是不是通病还有待验证

网友:
还有 戴尔的15-5558  也是这个问题  慢慢 同行都会遇到的     图片拍好了  现在不知从哪里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而且是不是通病还有待验证

请问 在这个帖子里面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如果拆开机器时候小心点  原机的  塑料垫片  还在机器 里面   不想换开关 的 可以把这个垫子 放回去  也可以的  可能还会复发

网友:
设计时候 C壳的塑料按键  和开关接触面  中间 加了个垫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时间长了  垫子位置动了   出现不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而且是不是通病还有待验证

左上角不是图片标式吗?点击上传图片,选用就行

网友:
已经修好3台 这个机器了  下次把那个塑料垫片图片 也拍下来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 通病已然不是什么显卡之类的了 而是 高系列的桥 和 小件 小板子等

网友:
这个钱好赚

网友B:
售后收费贵也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售后收费贵也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音

网上这个开关面板  确实卖100多元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开关这里设置有缺陷

网友:
开关报100也很合理 不过遇到有些奇葩客户他会叫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开关这里设置有缺陷

你是怎么处理 这种故障 的

网友D:
是通病  , 前几天遇见过 没有过保,   开关真求小   一点点 ,我也是改的    ,楼主记得加权限

网友:
  是个通病  ,开关跟笔记本上面的LED小灯有一比 ,  开关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通病  , 前几天遇见过 没有过保,   开关真求小   一点点 ,我也是改的    ,楼主记得加权限

请问权限  在哪里加

网友:
下次遇到注意一下。。加分支持。!

网友:
确实是通病,,碰到过几次

网友(2021-08-24):
哈哈这个问题 遇到好多了 是那个外壳按键的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拆开都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