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32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7-05-06):
接到一台联想E2323显示器白屏,白屏一般都是屏逻辑板无供电造成背光亮个,也就是屏上面那块板子没有工作造成(这和液晶电视不同,液晶电视如果只有背光亮逻辑板不工作仍然是黑屏,不过能看到屏发生变化),拆机检查后发现确实是逻辑板坏了,本想放弃,后来试试看吧,检查屏线送给屏的5V电压正常,在检查屏上升压芯片SM4142后面的电压,应该为12V才对,测量只有4.6V明显不对,芯片供电正常,应该是芯片本身坏了,定了一个换上去开机,立刻正常。

网友A:
应该配个图出来好点,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
白屏都是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
看文字修的很有节奏,是SM4142坏了吗?上个图多好

网友B:
我一直修屏的好的概率不大,很多通病的能修好。

网友:
NB  我啥时也搞个

网友:
dc–dc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配个图出来好点,无图无真相呀

版主说的是
图片比较直观 可以看见芯片 型号 故障点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修屏的好的概率不大,很多通病的能修好。

不会吧
都是大师傅了
肯定能修好的吧

网友:
描述模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