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8xm主板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7-05-06):
此版有三个BIOS,然后三个BIOS刷了还是进BIOS要密码,肯定有密码芯片。把ec旁边那个小八脚L08-1芯片拆掉,成功修复。

网友A:
拆掉?还是换个或重写个吧,不行有可能有后遗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还是换个或重写个吧,不行有可能有后遗症的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好像论坛有ec bioss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论坛有ec bioss放出

恩恩。。ec的也刷了

网友:
EC和BIOS都刷

网友:
不用刷BIOS 把l80-1那芯片拆掉或者换一个。要么重写

网友:
NB  我啥时也搞个

网友:
联想 尤其是IBM TINK系列的貌似都有个24开头的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