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档LOGO

楼主(2017-05-06):
dell N4050档LOGO刷BiOSS 我果换显卡OK

网友:
为什么档LOGO,换显卡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给个理由

网友:
Dell的通病吗?

网友:
我有一台集显的 装win7蓝屏 A5代码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n4050 键盘坏的多,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刷个 bios  或者南桥  应该

网友:
正遇到,卡logo也不死机,大小写正常,全部外设取下,刷bios无果,现在不知道先整显卡还是南桥。

网友:
显卡  坏的 多, 应该假焊过很多次?

网友:
加焊行不行啊   试过吗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加焊就行的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试试手

网友:
这么直接换了呢

网友:
南桥的可能大

网友:
高手啊 感谢分享

网友:
都是显卡问题多吧

网友:
学习了  想知道原因

网友:
挡LOGO的问题,换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刷BIOS也有可以解决的,但换显卡的很少见~~~

网友:
卡\logo  和显卡关系不是太大

网友:
先刷BIOS 再干显卡

网友:
应该先刷BIOS,如果是换显卡好的,我感觉可能是桥受热了

网友:
果断加焊也能好

网友:
显卡卡logo的很少

网友:
第一次遇到卡LOGO 直接干显卡!!我的第一反应拔硬盘!

网友:
我记得这款应该是可以改集显的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一般blos多

网友:
排除外设,刷BIOS,换南桥

网友:
可以先断开显卡供电测试下,可以再换显卡

网友:
这就是amd  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
卡LOGO 显卡的可能性很小吧,一般都是内存,硬盘 BIOS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维修贴 简单直接快速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一般卡LOGO都是显卡引起的修过很多了,还有这机器可以去掉独显供电单用集显也可以亮机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卡LOGO 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是吧换显
卡,这样是有,不过电池也不少吧

网友:
这样也发呀,那我 也能发不少这要的,嗳

网友:
来自: 甘肃
哈哈 我上次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是换了显卡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嘛?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得多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南桥

网友:
显卡坏也档LOGO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