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80 不过隔离没有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7-05-06):
Z380 没有公共点电压,有VA电压走到PQ68,3脚,1脚都是19V,追查到PQ10A,ACOK,问这个ACOK一定要是高电平,工作原理是不是,充电芯片ACOK,发出高压平拉低PQ10A,然后PQ68低电压导通,从而产生公共点电压

网友A:
ACOK,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是高电压平啊?》  来人啊

网友:
16脚得到19v就要产生  6脚要19分压正常    16分压拉高acok

网友:
芯片要得到主供电    ACDET脚为高电平(这个脚是检测适配器的)     然后发出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K,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是高电压平啊?》  来人啊

19v分压给ACDET做适配器检测,然后充电芯片开漏输出ACOK,注意上拉电压   才会有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