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茶壶 电源板没输出

楼主(2017-05-06):
电源芯片换了 色环 二级管都是好的 插电 400V大电容有400V电压 但是拔掉电源 大电容就没有电了 是不是大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未必坏,是电源没有输出,指示灯不亮吗?

网友A:
不是大电容没有电了,断电就没有电了是因为这个电容容量太小的原因,才10UF。你没有输出的话,要检查启动电压,后级有没有短路等原因。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和电容鼓包的情况直接扫荡所有二极管和三极管。

网友B:
万能表 打到电容当上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查次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C:
电容上是310伏电压吧,不可能是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表 打到电容当上测一下就知道了

感觉 电容没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上是310伏电压吧,不可能是400V

难道是楼主量额有误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次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是的 这个需要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电容没有电了,断电就没有电了是因为这个电容容量太小的原因,才10UF。你没有输出的话,要检查启动电 ...

这板子 好像不是很复杂 实在不行 就扫荡

网友D:
测电容有400v 说明电容应该是好的  电压升起来了  如果只有200多v说明电容应该是干了

网友:
电源没有起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电容没有电了,断电就没有电了是因为这个电容容量太小的原因,才10UF。你没有输出的话,要检查启动电 ...

三楼正解!

楼主提供一下开关电源的正面图片,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感觉像输出保护了。

网友:
厉害了我等弟弟

网友:
不解:楼主就说了下故障现象,你厉害什么了?
这么灌水技术也太差了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进水坏的多,如果电源芯片烧了,肯定那个限流电阻要烧断,元件不多,仔细查下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电容有400v 说明电容应该是好的  电压升起来了  如果只有200多v说明电容应该是干了

这个不一定,我前几天刚修了个电源,耐压400V的电容两端接近500v,电容没有一点容量了,这个地方正常电压是300v左右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