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4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5-0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ACER v3-574进水不开机的机器,板号是DAOZRTMB6D0,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待机电流是0.01,按开机键跳0.04然后又跳回0.01,拆机测量待机3,5V电压都有出来,当按开机键后3,5V后级转换电压不出,光板测量没有主电压和后级电压短路或低阻现象,求高人指点或给个主板图纸,谢谢

网友:
下载这个图纸要10积分,积分不够啊

网友:
现在要积分还要金币,哎见帖就回,

网友:
又是一台头疼的机器,慢慢看!

网友:
仔细检查腐蚀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5V待机正常了   测下5V 升压15V  有吗

网友:
我也遇到 现在找到腐蚀断线的地方 接回去也不可以 电流0.07 头痛中

网友:
没办法,寻味这样搞太麻烦了。搜索还要比比

网友:
修到过 但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