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IMH61R MB 自动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06):
              故障: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掉电,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触发。                                                 拆机:检测掉电的时候检测时钟复位SPD正常。                                                                8兆的BIOS,刷BIOS无果。                                                                                            找开机键在什么地方,没找到,这板子特殊。下图纸。                                                       找到开机键了,在主板CPU上面右上脚,SWP1,是开机键                                                                                                    实测开机键1.2V不正常,实测PWRBTN_N为1.2V不正常,,正常的开机键为3.3V,PWRBTN_N应该为3.3V,但是只有1.2V,查图纸看看去了哪,      去了桥,去了EC,连接V_3P3_A这个3.3V电压,  从图纸上可以看到,就连接了一个电容,EC桥,所以开机键的3.3V要么被电容拉了,要么被EC和桥拉了,飞跟线上去看下,从V_3P3_A飞到r794这个电阻上, 插上电源开机不掉电了,键盘灯亮好了       ,,会不会是C538这个电容拉了,飞线取下,取掉C538电容 好了。完美修复,,附上8兆BIOS  和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h61 8M.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IH61R Mission Hills_Sawgrass 10097-1.pdf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样问题的同主板  没有图纸 跑半天电路没有找到通向·还给客户了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怎么好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7-06-11):
直接飞线,是跳过这个电容了么?

网友(2017-10-15):
跟楼主学习了下。很涨知识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

网友:
这个bios好用,我刚刷了一块主板已经成功点亮,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楼主写的不错,具体,还有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