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电源维修

楼主(2017-05-06):
感谢@liuancheng 提供电源使得有机会接触到大功率的ATX电源

内容在后面几楼

网友A:
唐僧来了.....下面有请 大篇幅的精彩讲解

网友B:
楼主重新编辑一下,看不到图片。

网友C:
楼主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唐僧来了.....下面有请 大篇幅的精彩讲解

怎么又变唐僧了
不是水哥了啊
看来按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重新编辑一下,看不到图片。

不知道是按这的网络问题
还是论坛问题 图片没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看不到图片

图片 没传上去
按在传下

网友:
感谢@liuancheng 提供电源使得有机会接触到大功率的ATX电源 研究下

电源型号:GX1100M
故障现象:有5VSB 短接开机 风扇转几秒停转  保护

网友:
半模组电源

电源体积大于一般的ATX电源

标示 额定功率最大功率1100W

采用14CM风扇

网友:
半模组电源

网友:
电源体积大于一般的ATX电源

标示 额定功率最大功率1100W

采用14CM风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变唐僧了
不是水哥了啊
看来按真是不容易啊

建议以后改叫糖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变唐僧了
不是水哥了啊
看来按真是不容易啊

修一转就停的当然不容易了....(排除肖特基管与输出电容的话) 估计取样,反馈,部分查比较麻烦 过压,过流,欠压,那叫一个心累啊不过我们体验是维修过程的快乐,这1100W的电源维修估计没人再鄙视:(那么空余修电源不值钱....) 2着:主动PFC高功率实战也能提高不少经验

网友F:
前级故障 驱动不起 看样子不像是 后级保护 重点检测前级 待机部分前级 有个十多V  给PWM 芯片供电的这个电压 上的电容

网友F:
还有 检测PFC 电路   大电容电压是否达标  修过好几个游戏伙伴 550W电源都是PFC 电路 不能升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建议以后改叫糖水..............

善意的调侃;其实我更喜欢金赤链...木赤链太傻,水赤链太凶,火赤链太傲,土赤链太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以后改叫糖水..............

糖水 作何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一转就停的当然不容易了....(排除肖特基管与输出电容的话) 估计取样,反馈,部分查比较麻烦 过压 ...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说的很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级故障 驱动不起 看样子不像是 后级保护 重点检测前级 待机部分前级 有个十多V  给PWM 芯片供电的这个电 ...

按得先研究下 电源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 检测PFC 电路   大电容电压是否达标  修过好几个游戏伙伴 550W电源都是PFC 电路 不能升压

就是电压 达不到380v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善意的调侃;其实我更喜欢金赤链...木赤链太傻,水赤链太凶,火赤链太傲,土赤链太土.......{:3_5 ...

看来真是文化人啊
套路真深啊

网友G:
我是个新手修电源,被电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个新手修电源,被电惨了

能说说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网友:
你也是新手
研究下电源的结构

网友:
5vSB

绿线电压

正常

网友D:
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测试短接瞬间各路输出电压

-12v

3.3v

5v

12v
加电第一次短接开机可以测到11.1v的瞬间电压
之后慢慢降到0v
风扇转动停止 电源保护
之后连续几次短接开机
从瞬间9v左右慢慢降到0v

网友:
开始拆解 了解下电源结构

EMI部分

一级EMI小板 焊接在220V 插口处

板上引起的地线进过一片铜箔
和机壳的地线相连

二级EMI部分

保险 15A 250V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测试短接瞬间各路输出电压

估计是过压保护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拆下整流桥散热片

整流桥 采用双桥并联
15A 800V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过压保护的可能性大

没有示波器无法准确判断 是过压 还是欠压
万用表反应慢 瞬间抓不到12V的最高电压
表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已经保护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没有示波器无法准确判断 是过压 还是欠压
万用表反应慢 瞬间抓不到12V的最高电压
表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 ...

用个电源测试仪也可以看到吧,有2秒的时间试多几次就可以判断是否过压或欠压了,另电源是否不能空载运行的,要加个硬盘作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个电源测试仪也可以看到吧,有2秒的时间试多几次就可以判断是否过压或欠压了,另电源是否不能空载运行 ...

电源测试仪
这个没有呀

另电源是否不能空载运行的,要加个硬盘作负载??
这个没有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拆下整流桥散热片

看构架和我上次修的46寸液晶电视一样 双桥堆电路 20A以上加散热片..有两个保险丝吗?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构架和我上次修的46寸液晶电视一样 双桥堆电路 20A以上加散热片..有两个保险丝吗?

没有双保险
ATX电源 好像没见过双保险

网友:
按这边老是有问题
图片传不上去的

网友:
PFC部分

画了下大概电路图
由储能电感 MOS管 升压二极管 控制IC 组成

储能电感

输出滤波电容
两只400V  270UF

网友D:
MOS管采用
两只英飞凌 6R099C6 并联

网友:
升压二极管采用
两只肖特基C3D06060 并联
600v 6A

网友D:
控制IC采用
英飞凌 ICE2PCS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采用
两只英飞凌 6R099C6 并联

380v 正常吗

网友:
给力学习一下

网友E:
又粘有水..............

网友J:
搞个灯泡接上强开,就能看出哪里的问题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控制IC采用
英飞凌 ICE2PCS01

楼主又开始喂糖水了..........

网友:
这个没有测
拆解了解下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粘有水..............

还是不明白
又粘有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搞个灯泡接上强开,就能看出哪里的问题 了

搞个灯泡接上强开,就能看出哪里的问题 了

这样做是为了 确定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又开始喂糖水了..........

还是不明白
为糖水了 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搞个灯泡接上强开,就能看出哪里的问题 了

这样做是为了 确定什么的吗

这样做可以确定输出是否有一异常,

网友:
5VSB

初级IC

后级采用肖特基整流管
10A 60V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样做可以确定输出是否有一异常,

输出 是指初级PFC输出电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输出 是指初级PFC输出电压吗

初级可以直接用表量出来的 ,只要初能能高出350V 次级在空载时都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初级可以直接用表量出来的 ,只要初能能高出350V 次级在空载时都可以正常输出

输出电压 一般都是设定在380v 作用
怎么是350v呢

网友:
电源主要不合适还是灰尘做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