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230异常的花屏

楼主(2017-05-06):
此机器来的时候如上图,一会好一会如上图一样。乍一看应该是屏的故障。出于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拆开看看吧。拆开听见偶尔有吱吱的声音。怀疑灯管引起。用单灯高压条测试其余三根没有问题。有一根有火花,更换解决。希望有同样故障的修友能有帮助。

网友A:
灯管火花干扰,以前维修遇到过。

网友:
没碰到过灯管搞到花屏的!只有保护或者黑屏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火花干扰,以前维修遇到过。

灯管损坏 也会引起花屏的啊

网友:
竟然不保护。三星保护还是很强的。

网友:
灯管不好还能花屏, 以前以为会屏暗或者抖呢

网友:
你这机器是二修去保护过了吧,三星的机器高压保护做得很好的,这么严重的打火应该早就关闭背光了。

网友:
灯管损坏 也会引起花屏的啊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高压没有去保护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管损坏 也会引起花屏的啊

不是花屏是高压打火,引起电压干扰,使屏幕看上去像花屏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花屏是高压打火,引起电压干扰,使屏幕看上去像花屏一样

是干扰到屏供电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干扰到屏供电了吗

5v和12V供电都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v和12V供电都有干扰

造成5v 12v 供电纹波变大  引起的干扰吗

网友D:
三星的灯管不耐用过保显示器就坏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还没有碰到灯管导致花屏的,经常遇到没有背光,开机几秒屏有显示灯管灭,背光跳动不稳,红屏(现在红屏也少见了),灯管头烧断,背光太暗,不定时黑屏等等。

网友(2017-06-05):
引用 网友B:
造成5v 12v 供电纹波变大  引起的干扰吗

对,主要表现在屏上下抖动,有细条纹,但高压并没保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灯管不耐用过保显示器就坏质量太差了

三星质量差你不是应该高兴吗?修三星的显示器还是比较愉快的事情,很多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
以前遇到一次,开始不相信是灯管引起的花屏,后来又遇到一个一样显示器,换了灯管还真的可以了

网友:
看来是我修的少,遇到的情况没你们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