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联机屏幕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6):
收到一台二修Ipad6,能联机,屏幕不显示。右下角那个屏蔽罩剪开了,里面芯片加焊过。先不管它。虽然能联机,但是Ipad这种屏不象笔记本的TN屏。可以说,多亮的手电筒都很难看清有没有底影。暗屏还是黑屏分不出来。但是屏接口的电路相对简单,先量量供电。屏供电有。然后两路背光都只有电池电压,没升起来。背光常坏的升压二极管也是好的。说明背光电路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在大电源内部就没有开启。不过接下来我量到了明显故障。

上面这个屏检测信号正常经过分压到电感有1.8V,我这个只1V。断开电感后恢复为1.8。电感往右边除了CPU,没有任何元件了。那只能怀疑CPU有问题。但是这个A8X CPU淘宝还没有卖的。很是让人头疼。于是换个思路,把R4690断开,飞个1.8到电感试试。没料到居然亮了。

由于电感本身太小。飞线有难度。这里是飞到背面的一个测试点上。装机试试,发现按Home键唤醒好像比正常延迟一点。其它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这个也真是不错不错

网友:
为什么原来的1.8会被拉低,飞的1.8不会呢?

网友:
信号监测一般都有上拉,看着意思是上拉阻值开路或变大

网友:
所幸修好了。没有太大的付出。

网友:
学习了,IPAD还没搞过,先看看大神们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