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1.5单按钮三无

楼主(2017-05-06):
同行下午送修一台只有1个按钮的aoc21.5显示器,通电无指示灯,按上没反应,拆机测电源板19v正常,短按钮没反应,测按钮电压0,拆驱动板吧,测大电感电压,5v一端正常,另一端0,短接,通电亮机。aoc修好几个都是电感坏的:ciya:

网友A:
这莫大的电感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莫大的电感都容易坏,

碰到好几台了 都是这大的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