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华硕X550DP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5-06):
该机的EC芯片是IT8528E  待机0.038  按开关无反应  但是取下coms电池  等会再装上coms电池 插电会自动加电,自动加电完后 能亮机  按理说华硕亮机后按一下开关就会关机 这个不会  得长按一会儿开关才会关机,关机后还是不能触发,测NBSWON1#有拉低  但是DNBSWON#一直是高电平3.3V 按下开关没跳变 S5_ON也没变化,求高手给个思路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5-7 11:02):
该机已经修好  是EC坏掉了  换了就好了  在此补充一下  该机3 5V是正常的  在待机时候南桥那边1.0V是出来了的 dnbswon#也是一直是3.3V  可能是待机就有的 1.0V出来了  可能是dnbswon#高电平开启的  仅供参考哈。

网友:
                 看一下35二级转换管

网友A:
查EC的触发相关条件

网友:
谢谢  还没上班等会查查 不明白加入35V二级转换如果坏了为何抠掉coms电池放完电再装回就能自动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触发相关条件

谢谢版主 就是没搞明白这个dnbswon# 在这里是待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在自动开机亮机的情况下测得是高电平3.3V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得待机偏高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