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主板是不是变形了

楼主(2017-05-06):
客户拿到我这里来修。我就自己拆开看看。好像是变形了。但是又好像没变形。我看不太懂。是稍微有点变形就不能用了吗?
还有不知道怎么测试cpu和基带有没有坏?像这样的修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淘宝上有人说可以直接搬板解决,不知道这个能修好吗  哪里能修大概费用多钱呢

网友A:
头歪了而已。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歪了而已。不要紧。

头歪了 容易得脊椎病哦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歪了而已。不要紧。

修一下多钱  怎么修啊

网友:
这板子已经变形了,,。。

网友B:
小船一样的主板就变形了,只是有的变形还可以修复,有的变形断线就没办法了

网友:
关联要上电看看什么现象呀,不知道什么现象,没法给你支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船一样的主板就变形了,只是有的变形还可以修复,有的变形断线就没办法了

这个断线不是还可以飞线吗  我看论坛好多大神都会走飞线,我实在是不会修挣点倒手费

网友:
这板子明显变形了吧,不过具体要测试一下,如果能正常工作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
自己修不了 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修不了 可以联系迅维快修

维修费1000快还不包括换屏  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断线不是还可以飞线吗  我看论坛好多大神都会走飞线,我实在是不会修挣点倒手费

有点位短线的可以飞线  有的资料都找不到  断线了 线到哪去了都不知道就没法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费1000快还不包括换屏  还有修的必要吗

在你个人 同时看下你这边的机器价钱

网友:
换主板了 简单快速

网友E:
有点变形了啊···可以上电看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变形了啊···可以上电看下能不能用···

有设备我就不到处找人求助了,现在是没设备  完全凭借大神的眼光看看到底能不能修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不好说,有的变形主板,还能用,有的只能飞线解决,甚至于搬板。

网友:
明显弯了头弯了,主体也有点弯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