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类 无服务故障 分析探讨。 经验总结。

楼主(2017-05-06):
iPhone6类 无服务故障 分析探讨。
  1.常见的的通病就是,输入*#06#无串号,基带CPU  U1 V1断线引起的。
  2.查询了论坛的资料,这个基带CPU U1 V1 断线飞了,不行,最后发现是 U_ASM_RF 天线开关引起的。
  3.还有就是,一定要从 PP3171 测试点飞线才能解决的。
  4.U_BUFFER 6脚管,虚焊损坏,也会引起此故障,因为这个芯片 刚好在容易变形位置。
  5. 与 RFFE1_DATA RFFE1_CLK  RFFE2_DATA RFFE2_CLK有关联的会引起。
现在很想知道,把基带CPU U1 V1 断线接好之后,还是故障依旧的 分析思路在哪里。
写到最后,,,,,我的机器,出现这个故障,,,终于弄明白了,还是因为那 ,通信总线问题,引起。主要由几点引起,第一,焊接问题,因为在焊接的时候采用了,超薄的钢网,这种钢网好处不容易焊接短路,坏处,容易虚汗,第二,,还是关于焊接的问题,再拆基带CPU的屏蔽罩的时候,很容易导致其他与通行总线IC有关联的IC,虚焊引起,次故障。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是对的,希望给位朋友,指出,虚心请教,谢谢,还有,在拆这个基带CPU屏蔽罩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谢谢。特奉上,以前维修的经验,一小部分,答谢各位朋友,错误指出,希望指出,谢谢,也可以加个迅维好友,共同讨论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手上有一个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一步一步来比较稳妥,供电也有可能,直接先测供电S2 S4 没有先搞基带电源再说
以前都是直接干基带,多了就发现供电问题也挺多

网友:
基带要先满足供电,然后检测通讯。读取码片资料,再发出指令发出所以供电。你说的问题要么是基带坏了,要么就是有通道有问题 。

网友:
谢谢,大神的解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该飞线的飞了,该搞得搞了,最后,放弃不搞了,第二天看,他既然好了,好莫名其妙呀。难道是。。。。

网友:
ㄟ(▔=▔)ㄏ ,很好的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从供电下手,如果供电都满足的情况下我才会拆基带CPU看看是不是U1 V1断线了。

网友A:
测 PP3170_RF PP3171_RF PP3172_RF PP3173_RF 哪路阻值偏大,偏大就查该通路
这几个测试点可找好板对比阻值

网友:
楼主大神 小白膜拜  教教我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大神 小白膜拜  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 PP3170_RF PP3171_RF PP3172_RF PP3173_RF 哪路阻值偏大,偏大就查该通路
这几个测试点可找好板对比阻 ...

谢谢,你有没有,详细的,阻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