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4H电流0.0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06):
              先附上可用的点位图软件                                                                                                    测量35V电感,发现3V为0.26V,5V为0V,,,,测量公共点19V正常,发现无EN1,EN2开启,,开启连接EC  VSUS_ON,测量为0V不正常,正常为3.3V,,,查EC条件,供电正常3.3V,ACIN_OC#0V正常,lidsw#2.9V低了一点,复位3.3V正常,准备刷BIOS,发现BIOS供电3.3v没有,是3V VSUS过来的,是35V过来的,不是BIOS事,直接飞线EC芯片AVCC的3.3V到VSUS_ON,成功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X44H_K43LY Rev 3.1 点位图.rar

网友A:
断线了还是中间有排阻?

网友:
可能是中间有断线

网友:
学习了,思路分析明确

网友:
LZ基础很扎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还是中间有排阻?

断线,,,,飞线能好,可能是断线或是排阻问题,,好了就没继续查了

网友:
查都不查直接就飞仙了,

网友:
不知楼主可否上传一个此机的BIOS啊,论坛里没有啊

网友:
我也是没分,看看贴子多少能学习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