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LL M3800图纸,板号LA-C011P, LA-9941P也可以

楼主(2017-05-06):
谁有DELL M3800图纸,板号LA-C011P, LA-9941P也可以。

网友A:
这种图纸 直接在论坛搜索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纸 直接在论坛搜索下就好

要是搜的到就不用来求助了。。。

网友:
我记得有啊   我都下了一份    我这跑电流掉电啊  烦啊  在跑一下就亮机了  谁知道直接掉了    公共点电压都没有了  表示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