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7-05-06):
内存条不知那里坏了,就是不能用。金手指很光亮。你觉得那里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A:
我上次遇见电容掉了,换了好了,,,,一般都是显层坏了,,,修的话划不来,还不如换根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见电容掉了,换了好了,,,,一般都是显层坏了,,,修的话划不来,还不如换根新的

如果问题不大,自已动手修一修

网友:
除了金手指补补,一般都不修。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补金手指的搞下,其他不修

网友:
换颗粒吧,或是丢掉或送给别人修吧

网友:
要用工具测,颗粒坏了就换颗粒

网友:
能修,多大的,1G-2G的不是主流就没必要修了,有空研究研究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用RST检测一下,看看是内存颗粒坏还是SPD坏。

网友:
先测量排阻啊

网友:
拒绝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RST检测一下,看看是内存颗粒坏还是SPD坏。

这个还不知怎么搞

网友:
SPD 颗粒 排阻 电容 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