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 E33 5V短路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06):
今天收到一块V星H55 e33主板  目测外观没有问题  插上ATX电源 发现ATX 5VSB电压从0.5V-3.3V之间跳动 打开电路图,找到了ATX_5VSB转5VSB零件Q42

拆了Q42。ATX_5VSB正常了。打值5VSB只有22欧。确定下级短路。烤机咯,把ATX电源绿线强行拉底,

发现U25发烫。拆了U25。还是一样。再烤。突然摸到一个电容时。好烫,快乐的痛苦

原来是U25 3脚C384电容短路。拆了就好了 一路跑码掉电。对的。还没有完。最后说一句V星的BIOS真的麻烦。在硬盘接口旁刷了个BIOS一路亮机
我懒得发图片。发一张亮机图算了

网友A:
烧鸡大法!!!!前几天烧鸡直接糊了。

网友B:
楼主换的C384电容拆了没换上新的吗?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我刚才,也修了一个不触发的!1也是电容短路跟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的C384电容拆了没换上新的吗?

沒换,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前几天烧鸡直接糊了。

就是干:qinzui:

网友C:
你们看帖怎么不加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问下各位大侠 如何才能烧鸡的时候更快找到故障点 摸起来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lz细心,加分鼓励

网友:
量到电压短路的,烧机,绝对快,一摸就知道,有时候要小心手,烫气泡,,,疼。。。

网友:
买个热感应器就好了  可惜太贵了

网友:
5VSB短路暂时没修过,看看攒经验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短路的 没有查出来 结果给我12V 烧坏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看帖怎么不加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问下各位大侠 如何才能烧鸡的时候更快找到故障点 摸起来还是很危险的 ...

电压一点点往上调,板路十八摸。。不怕

网友:
烧机大法。。。。
看贴加分!

网友:
这烤肉肉的香味咋样,。。。呵呵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有待机不触发。也是这个电容微短路了。3脚没有5V电压。

网友:
上次修cpu供电,最后发现是电容短路,拆死我了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好 加分!

网友:
U25换新的了还是拆了没装?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