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求助] 在线求解,接了个苹果6不开机

楼主(2017-05-06):
接了个苹果6机子,不开机,上外接电源,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由于工具有限,PP_VCC_MAIN测量只有0.5v,也不知道有没有漏电流,求思路?

网友:
PP VCC MAIN,是由BATT VCC先送往 充电IC TIGRIS,和P沟道的MOS管Q1403,MOS管导通信号由充电IC发出 CHG ACT DIO,导通之后,转化为PP VCC MAIN送往各个相关元件,包括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