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上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06):
主板型号:ASUS P8H61-ML
主板故障:上电不触发维修
维修思路:5+3
先上个全图:

先5+3来 测完了!!
测了一下开关针电压:

开关针电压:0.3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一定是那个东西拉低了电压
第二个,把主板手摸了一遍!!
发现,网卡有点温度!!
拆了网卡,,然后,开机就掉电!!说明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在拆,拆到不短为止!!
先网卡边上的电容拆起!!
上图

我准备拆一个试一个!1
看运气不错!!拆第一个就好了!!
测开关针电压 :3.3V 顺便测了一下,复位开关电压:3.3V

最后测了一下,B10脚待机电压:3.3V

触发开关!!

亮机!!

网友:
清晰 很快就搞定了。牛

网友A:
5+3 回复我下  让我学习学习 我来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 回复我下  让我学习学习 我来给你加分~~~~

这也想知道这个5+3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说一下这个5+3
1:VBAT--我们所说的 VBAT,在这个图纸中它叫 RTCVCC
2:RTCRST#
3:32.768K—给南桥 CMOS 电路提供频率
4:3VSB名字为 3VSBY,由  1086 稳压器产生,5VSB 进,3VSBY出
5:RSMRST#--本图中名字为 RSMRST
6:PWRBTN#--南桥
7:PWRSW
8:IO 发出 PS_ON_L 去拉低 ATX 电源绿线。完成上电!
说的那里不对,请指教一下

网友:
打雷劈坏的主板一般常见的症状最多是网卡。:ku:

网友:
网卡坏了,直接量电感

网友:
恩,不错
完全是经验噢。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这板可能是雷击的吧

网友:
Check pcie slot pin no- B10 impedance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新手学习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 回复我下  让我学习学习 我来给你加分~~~~

应该是5v  3v  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这个5+3
1:VBAT--我们所说的 VBAT,在这个图纸中它叫 RTCVCC
2:RTCRST#

不完整,就算是775时代,ICH9之后的南桥在待机条件上还多了个SRTCRST#,6系列更是有DPWROK,DSWVRMEN,INTVRMEN,这三个待机条件。另外开机电路中,PCH在待机条件正常之后,IO给出PWRBTN给PCH,PCH会发出SLP_S3给IO,允许上电命令,之后IO才会拉底PSON。

网友:
这个一般是3V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