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笔记本掉电如何修?

楼主(2017-05-06):
苹果A1466笔记本上电电流到0.20A左右就掉电,我把1.05V主供电的电感断开,电流上到0.10A不掉电,但1.05V主供电上加上,CPU供电还没出,就掉电,谁遇到过这问题,帮忙指教,修的头大啊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吧,按时序修

网友:
掉电不好弄啊。

网友:
示波器查掉电神器

网友:
跟我一样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应该是少供电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正在维修

网友:
哪一路的电压还没出来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