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上电如何修?

楼主(2017-05-06):
苹果A1466的板子,按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06A左右就掉电,pwrbtn有跳变,slp_s3测不到电压,应该查什么地方?请高手解答,谢谢
掉电

网友:
SMC发出了PWRBTN信号去通知桥上电,桥不发出S3 S4,应该查桥的供电,待机时钟,和RSMRST#

网友:
好的,谢谢二楼,明天有思路了,再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