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7A进液体盲修

楼主(2017-05-06):
机器:三星300E7A
板号:SCALA3-17  BA41-01752A
故障:进液体电流为0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的,里面有的地方洗过但是没有修,没图没点位
1、  拆开裸板看到烧得有点严重,主要看到有4个地方明显烧坏,1适配器口处电感,2触摸板,3排线,4小6脚管
3、  分离排线打阻值,发现3V电感50左右,其它电感值都在范围之内,拆掉烧坏的6脚管再测值正常了,看了一下这个6脚管上面的焊盘真正用到3个,猜测这个是6个脚的复合管,只是其中一个没有使用,全部脚连在一起,那就当作是3V的二级转换吧,测了一下后级不正常,再看了一下小板的排线口有些腐蚀,再全面清洗了下板,测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4、  测公共点也正常,找了2个电感装回去适配器口旁边烧坏的地方,调0.8A电流通电,待机电流0.008正常,但是3/5V还没有出来,触发一下电流到0.15,此时3/5都出来了,心想这可能是二级电压没有出来的情况,于是先将这个烧坏的点连上去再通电,电流一下子上去0.5多,测电压都出来了,重新调整电流,装好内存和CPU,再次触发,电流跳几下应该是亮机了,装上显示屏测试亮机。
5、  测了下二级转换的控制级,正常开机后是0V,于是想找个P沟的3脚管子装上去,但是不想找型号了,找料板随便拆了个装上去先试不行再换,没想到直接能用了。
6、  后来测试小板板层短路了,排线也烧了,键盘也挂了,跟同行沟通一下直接交给他处理后面的事了。
总结:机器进液体,导致小板板层短路,大电流烧坏排线、3V二级转换管、保险电感。这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能修好也是运气!当然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现在大家都懂的,多积累点分吧!发贴更用时!
最后附亮机图和备份BIOS

网友:
我手上一个BA41-02243A的板子 一样无图无点位 搞死了人 PROPWPG桥发过来的 把桥拆起来一看 丫的 人为的上家搞坏了,用力掰了 导致桥掉点N个 无奈放弃

网友:
3V电感50左右,其它电感值都在范围之内?

网友:
对我这个新手有帮助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A:
看到进水严重的 我都不 想修 直接换板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LZ修的不错,分已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进水严重的 我都不 想修 直接换板

老司机会比较感兴趣快报废的主板维修

网友:
没有料号,无图无点位。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