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820-2915-A

楼主(2017-05-06):
板号:820-2915-A 故障:
二修不触发
第一步,沟通与简单判断故障:
机子拿过来,也是二手客户,就说是不触发,别的什么都没说。
这个是 16.5V-19.5V 宽电压的 15 寸版本。电压调到 19.5V,电源头
待机 0.007A,电源头接机子以后 0.035A 应该正常,按照一般情况
这个电流,公用点电压 12V 已经起来。(新式 MACBOOK 主板都是先
VIN,接着充电芯片产生 12V 用于公共点供电)按下开关以后,电
流表不动,机子无任何反应。 待机 0.035A,主板充电功能
未启动,怀疑电池有问题。MACBOOK 左侧面有个电量检查按钮,按
下以后充电灯全亮,接着一闪一闪,很明显电池损坏或者充电电路
问题。 第二步,拆机发现主板电源头部分有被修过的痕迹,
第三步,报价以后,先裸板断电打值,没发现什么明显短路。
①插上电源头,公共点 12.45V 正常,PP3V3_S5(3VALW) 3.3V 已经
产生(这款机子的是没有 5V 待机的这边与 PP3V3_S5 芯片产生的另
一路 PP5V_S3 是要在 S3 状态下才产生)。看来待机基本供电都满
足。
②检查开机信号 SMC_ONOFF_L(WS_KBD_ONOFF_L)与 PWRBTN#。a.
键盘第五脚为开关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 H8S,该处测量电压为
3.3V,黑表笔点键盘第五脚以后,故障依旧,排除 WS_KBD_ONOFF_L

开机信号故障

b.根据点位图,找到 PM_PWRBTN_L 信号测试点,由于自己是  一个人操作,只能让示波器帮忙。用万用表点键盘第五脚以后,
PM_PWRBTN_L 信号有高低高跳变。

c.PM_PWRBTN_L 正常,检查 PCH 是否正常发出
PM_SLP_S4_L PM_SLP_S3_R_L;很遗憾是南桥不置高 PM_SLP_S4_L

PM_SLP_S3_R_L,断电打值也没发现短路;检查 PCH 的工作条件:
VCCSWD3_3 RTCRST SRTCRST VCCRTC
32.768KHZCLK RSMRST#

其中 RTCRST SRTCRST VCCRTC 都是由 PPVRTC_G3H 上拉的,
这里有一个苹果特有的设计,屏蔽了 PCH 内部时钟采用外置时钟芯
片提供 PPVRTC_G3H 以及 32.768KHZ 25MHZ 基准时钟,PCH 是不挂
晶振的

d.以上条件均满足,转向检查南桥唤醒信号 PCIE_WAKE_L
PCH_RI_L PM_BATLOW_L......
这一查还真是发现故障了
PM_BATLOW_L PCH_RI_L 都是低电平。追查这 2 个信号,其中
PCH_RI_L 直接由 PP3V3_SUS 上拉,PM_BATLOW_L 受控于 PP3V3_SUS
以及 SMC_BATLOW_L。

e.首先追查 PP3V3_SUS,发现该电压为 0V;往前追查其来源
PP3V3_SUS 来自于 PP3V3_S5 经过 Q7820 转换而来。这边原理是这
样的:高电平的 PM_SUS_EN 导通 Q7802,拉低 Q7820 P 沟道 MOS 管
G 级使得 PP3V3_S5 转换成 PP3V3_SUS。

万用表检测 PM_SUS_EN 信号,发现是低电平的

f.往前追查 PM_SUS_EN 信号,来自于一个与门芯片。这边的
原理是 SMC_BATLOW_L 与 PM_SLP_SUS_L 同时为高电平时,输出高
电平 PM_SUS_EN 信号;实际测量的时候发现 PM_SLP_SUS_L 为高电 平 3.3V,SMC_BATLOW_L 为低电平。

g.之前追查 PM_BATLOW_L 信号的时候,也发现 PM_BATLOW_L
信号受控于 SMC_BATLOW_L,因此故障已经浮出水面了。
SMC_BATLOW_L 信号来自于 H8S 而且该信号只去了 U7940 以及
Q5040,断电打值,没发现明显短路。 h.之前修过 HM5X 的
MACBOOK,知道该机子是不装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因此我诊断是
H8S 检测不到电池的时候不发出高电平 SMC_BATLOW_L 信号。为了 验证我的结论,特地在 PP3V3_S5 那边拉了根线过来,接到图中绿

色圈圈的位置。通电测试,机子已经正常点亮开机了。

第四步,定了 3 颗 H8S 芯片,特地嘱咐要从 820-2915-A 主
板上面拆。装上去自动上电了,但是点不亮,按电池检测灯无反应,
两个风扇只有一个再转,肯定是程序不对。换了 2 个故障一样,第
三个就不用试了。
第五步,没办法,我这边修 MACBOOK 也不专业,没有料板,
只好将原来的 H8S 直球起来,装上。这时候不用飞线也能正常开关
机了,这也是验证了我的判断。为了直球的芯片为了稳定不返修起
见,将 Q5040 U7940 拆掉,飞了根线强制拉高 PM_BATLOW_L 以及
PM_SUS_EN 信号。。

啊啊啊亮机了心里的那个激动啊

第四步,定了 3 颗 H8S 芯片,特地嘱咐要从 820-2915-A 主
板上面拆。装上去自动上电了,但是点不亮,按电池检测灯无反应,
两个风扇只有一个再转,肯定是程序不对。换了 2 个故障一样,第
三个就不用试了。
第五步,没办法,我这边修 MACBOOK 也不专业,没有料板,
只好将原来的 H8S 直球起来,装上。这时候不用飞线也能正常开关
机了,这也是验证了我的判断。为了直球的芯片为了稳定不返修起
见,将 Q5040 U7940 拆掉,飞了根线强制拉高 PM_BATLOW_L 以及
PM_SUS_EN 信号。
。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机器就有经验了

网友:
路过的   长知识了

网友:
LZ苹果机修的挺6的,就是纯文字看得挺累的,有图片更好

网友:
820-2915-b此贴为何跟这个帖子神似?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个机器,也是不触发,供电正常,我也想换EC,但是以前买过好几个拆机的料板和料板上面拆机的,没有好使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个机器,也是不触发,供电正常,我也想换EC,但是以前买过好几个拆机的料板和料板上面拆机 ...

这个最好是买板号一样的 的 这个ec带程序的 还有就是你 要把电池插上在按开机键

网友:
做了双保险!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是买板号一样的 的 这个ec带程序的 还有就是你 要把电池插上在按开机键

我知道EC带程序,我买的是版号一样的料板,有时能开机,但是电流上不去,这款不用插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使用的

网友(2017-11-09):
南桥的问题,重植南桥。。。。。。。。。。。。。。。。。。。。

网友:
这帖子可以,先收藏一下,然后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