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假设pp-vcc-main短路,是不是等于电源11路供电有短路?

楼主(2017-05-06):
是不是所有开机触发的大电流,小电流,或定电流,都是ppvccmain短路?
此时要怎么测?测试电源的11路输出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正常了,那就要测阻值,可该条供电电容的阻值我怎么知道是正常的?
一端是pmu 一端是CPU主供电,那么我测中间的电容阻值,这个阻值来自于哪里?

网友A:
VCC MAIN短路或漏电是不用触发就有的电流!如果触发后才大电流那是PMU后的输出问题!这个阻值来自那里只有靠分析,阻值是否正常可以用好板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 MAIN短路或漏电是不用触发就有的电流!如果触发后才大电流那是PMU后的输出问题!这个阻值来自那里只有 ...

pmu输出的不就是ma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