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主板CFM2D3M REV 1.0 不触发

楼主(2017-05-07):
小修Lenovo台板
板号:CFM2D3M REV: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不触发的板子个人习惯先测量开机排针,开关针4.5V,测量3VSB  3.3V正常电池电压正常3V.
感觉变懒了,都不不想挨个查条件,直接去测量IO的相关脚位,此板IO是NCT5533D
触发的脚位 29- 28- 31- 30,待机好信号是47脚,测量各电压 4.5V  3.0V   0V   4.95V基本正常,按开关发现28  31  30 都没有跳变,心想不会是IO没有待机供电吧,这个供电一般是由3VSB直接提供的 先不管.
主要是记不得是那个脚了,测量47脚待机好0V,随便测了下IO下面的几个大点的电容,发现电压1.8V ,什么电压?IO的待机?赶紧看了下徐老师整理的IO测量脚位,21脚正好与测量的电容相连,  IO坏了? 开机针电压 28脚电压都有点偏低,断开21脚还是只有

网友:
还没写完?

网友:
换IO好了是吧?

网友A:
这是几个意思?飞线到IO的供电脚?

网友:
啥意思这是,,修好了、????、

网友:
你这是要逼死强迫症啊。。。

网友:
结局是猜一猜吗?

网友:
1.8V,跑线发现U37的5脚相连,U37的1 ,3脚的电压5V,  2脚没有电压,4脚0.79V ,由于不知道此5脚起的什么作用,就经验来看应该是个降压的,于是拆掉U37 ,直接在附近找了个3VSB飞过去。可以正常触发,插上诊断卡认为可以亮机,但诊断卡好像不知道累,不停的反复跑 ,仔细看好像跑完了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是停;马上下载BIOS 刷上,还是一样;拔掉内存也会报警,难道没有检测到显卡?插显卡代码跑B2停顿下过了,跑CF不动 ,插上显示器亮机,晕了都忘记了AMD 有的不集成显卡。
怕把这个5脚的东东弄丢,又装回了原来的位置,既然飞线能亮机了,装上这个再飞线应该没有问题吧;装上它不会好了吧 ,结果装上U37真的好了,3.3V出来了,什么情况难道是U37 性能不良,被热风枪一吹好了??测试一天再说 ,实在不行再飞根线。

网友:
编辑好了的 不知道怎么发的时候就复制少了一部分      第一次发帖多见谅  把没有发完整的补充上 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 不太会编辑 ,弄丢了一部分  现以补上

网友:
啥意思这是

网友B:
写得有点乱啊,得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个意思?飞线到IO的供电脚?

尝试飞线 能跑马 ,取掉飞线,把u37装回去  电压又正常了,

网友:
编辑的时候出了问题  在下面楼补上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那个0111  五脚坏了是吧

网友:
解决了  保险起见   装回U37后,又在IO供电脚飞了根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得有点乱啊,得仔细看

文笔 有限    理解下   下次发帖  整理好了再发

网友:
这个UP0111,UP7704等小5脚芯片挺容易坏。

网友:
这种五脚芯片确实容易坏,已经碰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这是V星代工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