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超极本 X1carbon 黑屏键盘灯闪烁 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7-05-07):
开机就黑屏,键盘灯闪烁 风扇也会转下
黑屏

网友:
你要说清楚呀,电流能到多少,有几次跳变,不然的话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描述的太模糊了。

网友:
截个图看看啊

网友:
电流掉没掉啊

网友:
4代CPU的吧 通病 CPU问题

网友:
搞过很多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这机器CPU 是通病了 先刷下bIOS cpu特别爱坏

网友:
有无滴滴报警声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问题不明确

网友:
修主板主板坏

网友:
X1 比较难修 这个X1还好 可以刷刷BIOS 应该是反复重起 等闪

网友:
程序坏的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