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开机适配器报错,不充电 小修

楼主(2017-05-07):
故障如图,开机报错,不充电 按ESC 能开机  the connected ac adapter has a lower wattage。。。。。。。。。

先找公共点 适配器检测    结果发现PQ1没有 连焊盘都没了 。 联系客户说是自己拆过键盘就这样了。
这也不碍着啊 。。。。

这边EC发出一个ADAPTER_ID  控制3.3V_ALW一个上拉ACDC_ID信号 ,找个6脚双 mos管补上 ok  故障简单 赚的金币 都让我换成下载分了 。。。。。

网友:
好简单的故障

网友:
我只能给你加分,加不了金币

网友A:
过几天 金币代替积分

网友:
奖励加分咯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掉件故障……

网友:
估计顾客下的时候 碰掉了呵呵

网友:
搞好就行

网友:
能收钱才是重点

网友:
这就是动手能力强的人总喜欢自己拆

网友:
有时客户不懂又要自己去搞一下有时还不好找故障

网友:
还好掉的是个小大件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
应该是客户拆键盘时自己弄掉的

网友B:
捡到死鱼了哈

网友:
进水腐蚀这种一般都很好修的 ,就怕烧一片的

网友C:
这个图 我分析不出什么功能,楼主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
这故障直接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 我分析不出什么功能,楼主可以指点一二吗。

首先 VIN 由pr10 喝pr14分压得到9v左右的电压 控制pq1a是截止的   EC发出一个ADAPTER_ID  控制3.3V_ALW一个上拉ACDC_ID信号,给ec     有上拉电压信号才会稳定, 这边有个0 欧姆 ,电阻是没装的 ,把pq1拆掉 装上pr8 也可以, 作用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 金币代替积分

亏大了用金币 换了 几十下载分  好像不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 VIN 由pr10 喝pr14分压得到9v左右的电压 控制pq1a是截止的   EC发出一个ADAPTER_ID  控制3.3V_ALW一 ...

我终于看懂了 。
如果ADAPTER_ID 为低电平,那么PQ1A G极为高电平导通后  ACDC_ID 才为高。
如果 ADAPTER_ID 为高电平,那么PQ1B拉低 PQ1A G极 使PQ1A截止  ACDC_ID 为低。
好像是 那个 0欧姆电阻把我搞晕了。谢谢你耐心细心解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 金币代替积分

谁说的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E:
加分了进水故障

金币多活跃 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了进水故障

金币多活跃 根本不是问题

版主 看帖不仔细奥    没进水

网友:
这个应该是被不小心给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