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救mini1 变耳机模式

楼主(2017-05-07):
mini1 老变成耳机模式 耳机排线去掉还是耳机模式 求救 大神们
耳机模式

网友:
好像是耳机模式信号被拉低了吧·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先把耳机孔的灰清理清理,找个耳机拔插几下, 然后不行在检查电路, 跑电路图, 慢慢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