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65tx求助,独立显卡打显卡驱动蓝屏,换了芯片之后一样,报显卡错误

楼主(2017-05-07):
板号:DA0R63MB6F1 REV:F

故障:装WIN7打独显驱动蓝屏,蓝屏代码报显卡错误。装WIN10系统,一切正常,独显驱动可以打上,不蓝屏花屏。

维修:加焊显卡,故障一样,拆下显卡重新植球,故障一样,更换全新显卡芯片后,故障还是一样。

求助:加焊、植球、换新芯片都一个特点,装WIN7,打显卡驱动,只蓝屏报显卡代码,不会花屏、黑屏。装win10一切正常。
          各位有什么维修思路、维修建议,请畅所欲言。因为这个机器出厂没有预装系统。只是4代处理器,5代处理器还支持win7,这个机器应该支持WIN7

网友:
奇怪的故障,坐等老司机解答

网友:
量显存与显卡之间信号线阻值

网友:
估计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从官网下载匹配的驱动安装试试,,,,,,不行就查显卡供电,,,,耦合电容打值...

网友:
估计显存有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也有过   装WIN7就是不行  显卡始终有感叹号   后面给他装的WIN10的

网友:
W10正常 W7 显卡驱动异常  建议找下显卡驱动试试 直接联系HP官方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引导模式没搞对,弄成了uefi的,支持win10,装win7要弄成lea开头那种

网友:
打不开而合同和他和他还特

网友:
你估计要吐血了,建议你先HP官网下载对应显卡驱动更新下试试,再刷BIOS试试,在测花屏显卡所有小供电是否正常,再更换显存,最后换板换人。  其实跟客户协商好叫他用集显算了 还稳定。不返修,一举两得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显卡部分 非常难修,供电正常 阻值正常,  出现蓝屏 显卡带感叹号 感觉完全没救的 。。。

网友:
WIN7驱动报蓝屏,WIN10驱动能打上,估计WIN10运行3D独显也是不起作用的
显卡换过,供电正常.得考虑一下显存,显存会引起这现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显卡部分 非常难修,供电正常 阻值正常,  出现蓝屏 显卡带感叹号 感觉完全没救的 。。。

估计你也是被这种什么都正常就是工作不正常的折腾够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也是被这种什么都正常就是工作不正常的折腾够了的。

是的   差点就修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差点就修哭了

我已经修得哭晕在厕所

网友(2017-06-12):
我这里遇到一台,蓝屏代码也是关于显卡的,但是进PE都要蓝屏,到现在没弄好。dos下装系统解压蓝屏,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