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的屏 改显示器后 玩英雄联盟显示超出范围

楼主(2017-05-07):
一台联想B320I一体机,主板有问题,客户想用屏改个显示器用。
加了个通用驱动板和外置电源,换了个屏线。各种飞线,改好了。分辨率是1920*1080。试好看电影都没问题。
客户拿回去后玩LOL说一玩就显示超出范围,分辨率都试过不行。
何解??
飞线

网友:
游戏里的设置改了吗??找个大一点的显示器进游戏改最低设置试试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比较同意二楼的说法。或者换个品牌1920X1080的显示器,看看还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超出范围不等于大于这个1080的,有的机器在没有达到推荐分辨率时,也会出现这个提示,有的则是机器程序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通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遇到过。当时是搞了台大的显示器进去游戏,在游戏设置页面把分辨率改回来然后再把显示器换过来就行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告诉你怎么解决吧。
下个助手,用窗口模式进去,
然后在游戏中把它改为窗口-无边框模式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有的是显卡或者显卡驱动的问题,与显示器无关,只要这样改游戏设置,就完美解决。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改游戏里显示设置,就完美解决。

网友:
先用一个好的显示器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改显示器还得看显示器的分辨路的吧!

网友:
这个你设置一下游戏里的分辨率试试,我遇到过,改桌面的分辨率不行,最后在TGP的设置里窗口化运行游戏,然后把游戏里的分辨率改了就OK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