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 顶配版手机进水开机发烫重启

楼主(2017-05-07):
Pmi 8994电源芯片烫手,可以进开机画面,更换全新的一个开机还是一样,也烫手,不知是不是另外一个pm8994芯片坏了吗?pmi8994非常烫手。求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有短路啊,对照图纸看看

网友A:
要不要图纸 要的话我发出来  论坛里别人发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图纸 要的话我发出来  论坛里别人发的也有

这个已经有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后级负载短路导致电源芯片发烫吧,两个电源芯片都有问题的概率不大。建议检查下后级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短路啊,对照图纸看看

下了看看,谢谢。请问一般是那个负载短路的可能性大。烧鸡大法可以查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了看看,谢谢。请问一般是那个负载短路的可能性大。烧鸡大法可以查出吗?

好过我手上这台,普通版,不充电,拆了检测脚的几个电容,故障依旧,直接拆下供电芯片,一看*脏话*,没有植锡网,等的途中。。

网友:
芯片发烫说明后级输出有短路,把它边上的电杆电容都测测。

网友(2017-06-11):
触摸是否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