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一下苹果那么多BootCamp版本驱动包 怎么知道自己机型要装的是那个驱动包?

楼主(2017-05-07):
问一下苹果那么多BootCamp版本驱动包  怎么知道自己机型要装的是那个版本的驱动包?

网友:
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A:
如果装完系统连USB都不认 该怎么搞 啊

网友:
根据产品的系列和配置百度查询大概出产时间然后就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对应的版本了

网友:
有个网站  里面有对应的

网友:
百度自己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
可以 按照自己苹果电脑的型号在论坛或者百度搜索一下适应那个驱动包

网友:
机器背面有机器型号  在百度搜索 机器型号+系统型号就能找到  或者在苹果系统下下载

网友:
本子上有日期,然后下载对应的驱动

网友:
这个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你去官网下载啊,根据是几几年的,多少寸的,什么系统,选择好下载下来就能用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经验

网友:
你在苹果系统里面的安装Windows时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下载支持软件,单独选择他,插个U盘,下一步,他会自己找到适合你机器的Bootcamp并下载到你的U盘上。或者直接下载和安装同时选,刚装好Windows时会有一个盘符里是你的Bootcamp,你把驱动已装完这个分区就自动隐藏了。

网友:
这个你装系统的时候  装win的时候  他会让你下载,然后 你自己保留一下就行了   win7  10  驱动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百度查下你的苹果机型,那年产的对应的BOOTCamp,,知道机型,生产年份就可以.

网友:
官网有说明的,仔细看

网友:
BOOTCAMP4.5.6都下载好,新机一般6,老机4 5

网友:
BootCamp4.0.4033.zip 2013-3-14 601.76 MB ----------------------------------------------------- MacBook(13 英寸,2006 年末和 2007 年中) MacBook(13 英寸,2007 年末) MacBook(13 英寸,2008 年初) MacBook(13 英寸,2008 年末) MacBook(13 英寸,2009 年初和 2009 年中) MacBook(13 英寸,2009 年末) MacBook(13 英寸,2010 年中) MacBook Air(13 英寸,2008 年初) MacBook Air(13 英寸,2008 年末和 2009 年中) MacBook Air(11 英寸,2010 年末) MacBook Air(13 英寸,2010 年末) MacBook Pro(17 英寸,Core 2 Duo,2006 年末) MacBook Pro(15 英寸,Core 2 Duo,2006 年末) MacBook Pro(15 英寸和 17 英寸,2007 年中) MacBook Pro(15 英寸和 17 英寸,2008 年初) MacBook Pro(15 英寸,2008 年末) MacBook Pro(17 英寸,2009 年初和 2009 年中) MacBook Pro(15 英寸,2009 年初) MacBook Pro(15 英寸,2009 年中) MacBook Pro(13 英寸,2009 年中) MacBook Pro(17 英寸,2010 年中) MacBook Pro(15 英寸,2010 年中) MacBook Pro(13 英寸,2010 年中) MacBook Pro(13 英寸,2011 年初和 2011 年末) MacBook Pro(15 英寸,2011 年初和 2011 年末) MacBook Pro(17 英寸,2011 年初和 2011 年末) Mac Pro(2006 年中) Mac Pro(2007 年初) Mac Pro(2008 年初) Mac Pro(2009 年初) Mac Pro(2010 年中) Mac mini(2007 年中) Mac mini(2009 年初和 2009 年末) Mac mini(2010 年中) iMac(20 英寸,2006 年末) iMac(24 英寸,2006 年末) iMac(20 英寸和 24 英寸,2007 年中) iMac(20 英寸和 24 英寸,2008 年初) iMac(20 英寸,2009 年初和 2009 年中) iMac(21.5 英寸和 27 英寸,2009 年末) iMac(27 英寸,2009 年末) iMac(21.5 英寸,2010 年中) iMac(27 英寸,2010 年中) iMac (21.5 英寸,2011 年中和 2011 年末) iMac(27 英寸,2011 年中) Windows 7 ----------------------------------------------------- BootCamp4.0.4131.zip 2013-3-14 664.08 MB ----------------------------------------------------- 发布日期: 2013-3-14 文件大小: 664.08 系统要求: MacBook Air(11 英寸,2011 年中) MacBook Air(13 英寸,2011 年中) Mac mini(2011 年中,Intel 图形卡) Mac mini(2011 年中,AMD 图形卡) Mac mini Server(2011 年中) Windows 7 ----------------------------------------------------- BootCamp4.0.4255.zip 2013-3-14 1 GB ----------------------------------------------------- MacBook Pro(15 英寸,2012 年中) MacBook Pro(13 英寸,2012 年中) Windows 7  ----------------------------------------------------- BootCamp4.0.4326.zip 2013-3-14 894.44 MB ----------------------------------------------------- MacBook Pro(Retina 显示屏,15 英寸,2012 年中) MacBook Air(11 英寸,2012 年中) MacBook Air(13 英寸,2012 年中) Windows 7 ----------------------------------------------------- BootCamp4.1.4586.zip 2013-3-14 414.74 MB ----------------------------------------------------- Mac mini(2012 年末) Mac mini Server(2012 年末) MacBook Pro(Retina 显示屏,13 英寸,2012 年中) iMac(21.5 英寸, 2012 年末) iMac(27 英寸,2012 年末) Windows 7 x64 ----------------------------------------------------- BootCamp5.0.5033.zip 2013-3-14 553.62 MB ----------------------------------------------------- MacBook Air(2011 年中)或更新机型 MacBook Pro(2010 年中)或更新机型 * 不支持 MacBook Pro 13 英寸 - 2010 年中 Mac Pro(2009 年初)或更新机型 Mac mini(2011 年中)或更新机型 iMac(2010 年中或更新机型) Windows 7 x64、Windows 8 x64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APPLE售后,告知机型,他们会直接发个BOOTCAMP下载链接的邮件给你

网友:
要看哪一年的机器 按年份就可以的

网友:
根据机型下载 这个都是可以下的 新款的装Windows 之前都要打驱动的 不然USB键盘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完系统连USB都不认 该怎么搞 啊
看你装什么系统。。。。。

网友:
我认为不懂的可以问度娘,呵呵

网友:
2-3代 4.0左右 5-6代 5.0-6.0

网友:
总共就那几个型号的 全部下好了 一个个试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一个试

网友:
苹果系统下看下关于系统,看下那年产的,什么屏,然后对下你的系统下个对应你安装系统的最高版本

网友:
苹果官网有对应说明

网友:
直接上苹果官网可以查的到,里面有支持什么系统版本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是下载了很多BOOTCAMP,先大概看一下那一年的机器,再一个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