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N4030待机''偏高"

楼主(2017-05-07):
                                                                  秒杀DELL N4030待机‘’偏高‘’
机器型号:DELL N4030
板号:09259-1M

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飙升到0.250
迅速手摸待机芯片发现不烫,直接测量SPL_S3#  按开关10秒又瞬间拉低动作,足以证明是自动上电,导致误以为待机偏高。
还好不是大问题,直接扫荡二级转换发现敌情。U4201转换电压偏低只有3.3V
直接干掉C4206更换U4201后待机恢复正常。
按开关一路跑码亮机。

送修的机器只有裸板外接显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路过的欢迎拍砖加分。

 会员9221812元2023-5-28 22:51

网友:
DELL的鸡好搞~楼主技术杆杆的

网友:
楼主大神一位,加分鼓励

网友:
你的意思是自动上电,不按开机键,怎么EC怎么会上电,

网友A:
你这样灌水被看到会被扣分扣的很惨的。

网友:
很厉害的秒杀学习了。。。。。。。。。。。。。

网友:
拔下电子放电之后 就会自动来电 或者电子没电

网友:
我一般不会先去查二级转换   我会先查待机芯片的定义和电压  你是直觉告诉你   是二级转换出的问题吗

网友:
小电流短路没有烧芯片,运气不错,遇到很多dell大电流的,好修

网友:
楼主电容有确定坏了吗

网友:
这就是送钱机器啊  这样的机器来得多更好

网友:
学习 学习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老司机,经验丰富。!!

网友:
加分鼓励,顶了.......

网友:
这些都是慢慢寻找经验 时间长了 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最喜欢修通病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

网友B:
加分是因为台面收拾的真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是因为台面收拾的真干净

不喜欢乱糟糟的感觉

网友:
你是在捡钱吗

网友:
二级电路引起的一般都好修,不是长管自身引起的就是控制信号短线或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灌水被看到会被扣分扣的很惨的。

下次遇到灌水的 直接举报 你还有下载分奖励

网友:
开机电流低就多数是二级电源不出,楼主一个直接扫荡秒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二级电压是维修中的一大类问题,确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