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07):
今天一大早上班,老客户就拿过来一台三星R428的笔记本要我帮他看一下,说老是会自动关机。可能是风扇不散热。我接机开机先测试了一下,进系统看电影没有5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又开机测试看了一下温度。差不多90度,风扇看了一下,是可以转的。也有风出来。跟客户说先拆开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散热片灰尘多了,清洁的话收费是50元。叫徒弟拆机,徒弟拆开来看了一下,说风扇和散热片灰尘很多。完全阻了,叫徒弟先搞一个大扫除,然后不要装螺丝试一下。再次开机看电影过了5分钟,10分钟,没有掉电了。温度也差不多70度左右。心想应该是好了,电影看的下起劲的时候,一下子又断电了。客户也在旁边看着,说怎么还是掉电了。我说这个机子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再主板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异常。没有进水,看了一下,CPU背面有一个大电容。跟客户说这个是主板上CPU供电有问题,要换这个大电容。修好的话是150。客户问能修好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用吹风机把电容拆下来,改成4个330的电容。装上去试机1个多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叫徒弟装好机子就等着收米米。其实这个机子掉电心里首先就怀疑是这个大电容的问题,还是先从简单的排除,心想要是直接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的话,客户反而会不相信。这样的话比清洁的钱又赚的多了

网友:
维修行业也是服务行业

网友:
都是大电容,,,

网友:
这个很老了 机器, 挂电容 这个是维修的福利呢。

网友:
三星的大电容确实有这毛病,我都是改3个470上去

网友:
这问题最好了

网友:
遇到这个机器我最苦恼就是客户等着修,报价又不能太高,有的客户说换那么个小东西还要那么贵

网友:
通病   加4个330电容即可· · R428 R467  只要有大电容  都是这个问题

我是来挣金币的 要不然不会告诉你

网友:
就怕客户看了是换四个电容就不愿意付这么多钱

网友:
R428的大点用和硬盘后面的电容都是通病

网友:
最好维修的时候不让客户在旁边

网友:
现在维修的 累的要死 还赚不到钱

网友:
就这问题 还发什么贴

网友:
跟东芝笔记本一样的  大电容损坏了、

网友:
NEC大电容系列机器,客户说掉电,很肯定的直接报主板维修。。。。就算同散热问题也帮客户把NEC干掉,看着不放心。。。

网友:
滤波桥 修很多年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

网友:
这个掉电东芝大电脑通病,换大电容就OK,